TL1451ACN过电压保护怎么办啊?

楼主(2010-06-29):
TL1451ACN过电压保护短接15脚可以点亮但是一半暗啊 会不会是灯管啊?

网友:
你不会用外置灯管一边一边的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试了OK啊 刚刚查过9脚VCC才5.4v啊 应该是12v的啊

网友:
灯管没问题,就不用去掉保护,尝试修不行就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高压芯片的供电脚只有5.4v啊 应该是12的吧?

网友:
对,外围电路无问题,只有换那该死的芯片

网友:
你换个灯管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灯管测试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L1451ACN换过无用啊
电源IC都换啦啊
还是开机1秒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亮绿灯啊 给点提示啊?

网友:
电源板怎么找也没有12V啊

网友:
先修供电再修高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不产生12v啊 我加焊都是不行啊
变压器过来的12和5v 5v是正常的啊 12v有时好有时不出来啊 好的时候可以听到有叭叭的声音小的很不再意听不到啊 会不会是FMB29L 俩个我测5v的是好的啊 对比也是好的啊

网友:
你看看电源IC是什么型号,我遇到好多LD7575坏的就是这种现象,有时电压出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ic换过还是不对啊 !!! 谢谢大家的帮忙。 明天再修啊

网友(点评):
你把电源高压一板上个清晰图片看看

网友(点评):
你把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个清晰图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帮忙加焊后 送给客户啊 先叫他用用啊

网友(2016-07-15):
估计是灯管的问题居多

网友:
黑屏的情况 一般就是高压和灯管  有时候灯管还不是坏的那种 只是会打火  这个时候很不好测试    可以用单灯高压条  双灯高压条测试4根中那一根或两根 坏了  改个高压条就行了 不必如此复杂

网友:
先修好电源吧!

网友:
背光有问题吧

网友:
是笔记本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