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支持串口硬盘?

楼主(2010-06-29):
客户送来三块西捷Barracuda 72000.10 160G硬盘 串口的 客户说有坏道 但用MHDD检测不到硬盘 是否要用转接卡?
硬盘

网友:
你把CMOS里的AHCI关闭试一下。

网友:
2楼师傅 你好 CMOS里没AHCI这项

网友:
一般在2,4,6的隐藏端口里面。选择一下其它没显示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