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测量各电压的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有那些测量点?

楼主(2010-06-29):
主板上测量各电压的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有那些测量点?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不同的主板会存在差异的,最准的方法就是拿一块好的板子做对比。
这个对地阻值没有具体数,有300多的,有400多的,还有不过100的,他们在不同的主板上呈现不同的阻值,但它们都是正常的。

网友:
出了蓝色线-12V,白色线-5V外 其余对地阻止均在100以上,不过有些主板在60左右也是正常的…………1为无穷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之前一般打一下12V  5V  3.3V  5VSB  3.3VSB  VCORE等值只要不为000都不能判断为100%短路  不同芯片组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