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60G坏道如何修?

楼主(2010-06-29):
我有一块DiamondMax plus 9 60GB ATA/133 HDD 在CMOS里能正常识别,用光盘起动时速度很慢!在MHDD扫描时 刚开始就几个XXX... 很慢!按ECS中断 用ERASE 修了没效果 请教....!!!!!
mhdd

网友:
用PC3000查查固件有没有坏
如果模块和模块组是好的,G转P后在加G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