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无CPU复位(电压0.3V)

楼主(2010-06-29):
  这个机器不晓得被多少人修过了  我接机的时候显卡都没有了。  可以上电 ,要掉电(没有上显卡的原因) 我什么都没有想上显卡 再把北桥也一起做了一次球后 跑码了。接屏白屏, 外显正常。于是再压了一次显卡,就不跑码了,CPU无RST。经测, 电压正常,北桥也接受到了南桥发出的PCIRST,DMI正反向阻值正常, VTT分压后的REF也到了北桥的。  就是北桥不发出CPURST   不知道要让北桥发出CPURST还要什么前提条件

网友:
时钟跑到北桥了么?1.5,1.05,2.5到位了么?不行就加汗一下

网友:
你把显卡压短路啦!

网友:
北桥没有做好哪

网友:
为什么不想下北桥呢,你压下后才出现这个问题的,也有可能是你的北桥没有做好,压后脱的更严重了

网友:
桥  显卡 我都在换了一个的

网友:
至于2楼的朋友说的电压 时钟 也不考虑了    CPU 有[PG  南桥发出的RST也到了北桥的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在哪里  出来指点哈嘛

网友:
修CPU电源部分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