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桌子上摔下来停LOGO不断重启

楼主(2010-06-29):
硬盘坏了,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首先要就先换个硬盘再试

网友:
那个不一定的,要慢慢测试的,估计是从桌子上掉下来之后导致哪个地方接触不好,可以重新拔插下硬盘,内存,光驱和cpu等测试一下,或者更换测试一下试试先

网友:
桥摔虚了也不一定啊,我见过最狠的SL400 连南桥都摔出来了

网友:
南桥 虚焊的可能性 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