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 A170E1开机白屏

楼主(2010-06-29):
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但一开机就白屏。怎么查?
长城

网友:
点屏看下,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和屏问题

网友:
用的是奇美的屏。双36PIN的屏线。

网友:
屏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网友:
屏或屏线问题,用通用板测试下。

网友:
屏没供电会白屏,没信号也会白屏先要判断供电跟信号,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和驱动板都有可能,应该首先判断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
感觉是屏供电的问题,看屏保险上有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