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索尼DSC-T33卡片机,开机提示USB模式

楼主(2010-06-29):
今接一~~索尼DSC-T33卡片机,开机提示USB模式~~~
求助中。。。
求助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错误,用户在没有停止即插即用设备前就将USB线抜出造成的,你可以尝试恢复出厂设置,将CMOS电池焊出来清空,以上方法均失败,就只能重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