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HY5DU56822AT-H换HY5DU56822CT-J写什么SPD

楼主(2010-06-29):
HY5DU56822AT-H换HY5DU56822CT-J写什么SPD
我写过两条原来的都不行
要用ha_SPDTool怎样修改

网友:
不用改SPD

网友:
写什么SPD呢

网友:
你原来的SPD是好的话 换一个芯片是不需要改SPD的

网友:
原来的SPD已经被人写过的,现在就不知道写什么SPD可以,我试过几个都不行,在RST下全红,没有虚焊,已经清洗过的

网友:
在SPDTool下这样修改频率啊

网友:
HY5DU56822AT-H是133m,HY5DU56822CT-J是166m

网友:
刷一个,,,HY,,普通的内存的SPD,,,,只要颗粒的数量一样就可以了,,,
刷DDR400 的SPD也可以,,,直接就超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