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报错,BIOS中检测不到CPU 电压

楼主(2010-06-29):
能点亮,但风扇报错,BIOS中检测不到CPU电压.......

网友:
没看懂
现在CPU风扇它转吗?你说的检测不到CPU电压,是指.......?

网友:
没有CPU 电压能开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 的是在BIOS里面检测不到吧?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刷BIOS  换IO

网友:
BIOS 刷过了,IO也换了,都是好板上的,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风扇报错应该点不亮啊!

网友:
这个是误码报,可以不去管它

网友:
检查I/O旁边电三级管有没损坏 或者掉件。还有风扇接口旁边有一个二极管损坏也会引起检测不到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