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关于通用高压板。。问个比较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0-06-29):
通用高压一般都有两种规格,5v和9-20v的,5v的我倒是还会改,u口+屏线口
但是9-20v的怎么改??主电压应该从哪里飞??
另外怎么样能够很有效的区分5v与9-20v的高压??
问题

网友:
呃。。。厚着脸皮自己顶一下。。各位帮忙告送小弟一下好吗

网友:
9-20V的只要是9-20V之间的电压都可以,建议用VIN

网友:
屏线接口的主电压呀,飞到开关条的大保险上,然后一个地,3.3V 一个调节亮度的电压

网友:
5v你是从u口取的吗 有的u口供电 如果不插usb设备 u口是没有供电的 我一般是从5b电感处取电 19v的就从vin取电 如何区分5v还是19v 单单从外形上是看不出来区别的 唯一的方法是看滤波电容的耐压值 19v的耐压应该至少是25v的

网友:
感谢ls具体的回答。。。我晕,直接取公共点电压啊。。。。手一抖主板就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