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手机开机显示电量的图标就一格格跳,一会就提示充电器没有连接好。

楼主(2010-06-29):
国产手机开机显示电量的图标就一格格跳,一会就提示充电器没有连接好。
我没有插充电器啊。这得怎么办啊。

网友:
点型的处理器虚焊,就相当于主板CPU虚了。重置一下准好。

网友:
cpu虚焊,吹一圈或者重做bga。这种是mtk芯片的通病!

网友(2010-08-03):
你看下未插脏不脏,如果不脏,在把CPU是加焊下就好啦!

网友:
mtk的cpu补焊下 90%可以好

网友:
机子是不是摔过啊?我同学以前的一个也是这样。去修手机的那,被告知无法修理。

网友(2010-09-02):
7楼的同学没碰到高手,高手能修,比如……本人。嘿!嘿!

网友:
直接用风枪补焊会损坏cpu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学习了

网友:
看看采样电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