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开机电流0.14

楼主(2010-06-29):
进来维修了不少Y430的机器,总的感觉维修起来还可以,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修复的
今天领导又给了一块别人送过来二修的主板
(有进液痕迹,同行称换过EC,别的没动过)
待机正常,开机后电流为0.14(但没掉电)
如果掉电,应该是缺少电压,(+3VS,+5VS)
这个没掉电,应该是某一组电压偏低
根据图纸直接去测量U23(如图一)

此+5VS只有2.2V,明显偏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并没有短路,我还是用烧机法试了一下,确实没有短路
我按照自己的维修方法,直接把D,S极相连,强制给S极一个5V的电压,开机后电流为0.37,(正常的开机应该是0.7左右)
此时还是不对,继续找。。。过程省略了
发现+1.8VS电压只有0.4几,这里也是不对的啊,如下图2
因为是进液的,我发现电阻R220有点发黑,直接去掉,换了个好的
再测量,+1.8VS电压正常了

此时开机电流略微升了一点点,变为了0.39
加上CPU负载测了一下,发现PWRGD是正常的1.07V
CPURESET为0,检查到这里,心里想,总算修的差不多了
赶紧去测PCI_RST,EC的第13脚,电压为3.3V正常的
然后又去测PLT_RST,PCIE槽的第22脚,发现竟然为零
此时想,看来是南桥没有发出PLT_RST啊(如图3)

心里一阵窃喜
心里已经有了去做南桥的准备,因为毕竟是进液的机器,我自己检查了很多遍,把发黑的电阻什么的都换掉
我心里怀着宁多花一些时间再检查一下别的地方,不能轻易做桥啊
结果又发现问题了
+1.5VS不对啊,如图4

经测量发现R633阻值不怎么对,拆下来量了一下,还真是不对,图纸上标的为150K,这个偏大了
找了一个电阻换上
开机试了下,电流跑到0.7了,看来好了啊
去测试PLT_RST,竟然也为3.3了
装上CPU和内存,接上液晶屏。。。
OK了。。。。
然后我把原先U23 D极和S极之间的连线去掉
测试也正常了
看来这个就是进液,多个电阻腐蚀造成的
在维修进液的过程中,真的要仔细的检查有没有腐蚀的元器件啊
至此维修结束
告诉领导,板子OK了,他好像很开心。。。
只可惜我是拿死工资,没有提成啊。。。

网友:
好像我能回复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啊,呵呵。。。

网友:
我修这个板子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