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受限或无连接,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0-06-29):
网卡芯片RTL8102EL,进系统网络连接显示‘网络受限或无连接’,有发无收,网灯闪烁正常,换芯片无果。有知道的朋友给点建议。

经过努力最终确定为南桥的问题,换个新的上去一切OK。唯一有点疑惑的是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快速准确的判定,毕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嘛。

网友:
你机器的DNS设置正确吗?

网友:
换PCI的网卡试试,不行的话,可能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设定一个IP 和DNS

网友:
查一下BIT-CLK和桥之间的线路,看哪一端不正常,正常来说这种故障都是桥不良或者芯片空焊了

网友:
先用外插的网卡试一下,看是什么提示

网友:
先看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再看硬件。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打开本地连接属性、把最下面那个受限提醒的钩去掉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网线头,用户名和密码要正确,用路由器在路由器里要设计好。

网友:
换个网卡口试下吧,有次一学校弄了32块板子有6块就是你说的这毛病换了芯片不管用
换口杠杠的,到现在也一块没返修,不过他那板子老点是815的,上图拉丁的U,

网友:
可以更改一下网卡的工作模式试一下

网友:
系统原因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
改成10M模式看看.

网友:
IP没设置就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iP设置下,还有DNS

网友:
有路由器吗 重启下试试

网友:
看大家的回复都挺专业,先感谢一下。
首先我确定不是软件和设置的问题,系统和网线都是经常用的,而且用在同样的其它板子上面也没有问题,肯定是硬件有问题。芯片用到其它板上也没有问题,应该也不是芯片的问题。我现在考虑乐天大哥说的,估计是桥或者网口座。

网友:
你确定你的网络没有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