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东芝L305掉电。

楼主(2010-06-29):
求助!东芝L305掉电。上维修电源开机跑0.58A掉电,测所有电感电压均有。内存电压正常,数据线,地址打阻值均正常。CPU 电压输出正常。没思路了,不知是不是北桥坏了,不想肓目动桥。还请有修过东芝机器遇到类似故障的兄弟们出来指导一下,谢谢了!
cpu

网友:
掉电无非是PG没在规定时间内到位,又或是某一个关键性的电压没出来或者短路,还有可能是温控IC有问题!掉电故障范围是很广的,LZ还是根据图纸按照上电时序查查吧?这样子问别人很难帮你的,除非有通病!

网友:
0。58A 这个时候是检查南桥信号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