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U-X 点不亮

楼主(2010-06-29):
全板电压正常 有复位跑D0 单桥 做了桥还是一样D0
现在毫无头绪啊 求各位大大指点
点不亮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对了 我用的带灯的假负载
灯只亮几个

网友:
775跳D0,一般CPU座子坏了 像AMD这样的板子座子坏不了 可能你就是例外~~~

网友:
单桥有可能会开焊,,,

网友:
我试试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我菜菜
的帖子

网友:
应先涮BIOS,换BIOS 不行再换桥好些

网友:
刷BIOS,不行加焊CPU座

网友:
D0是没有检到U,插不插内存都是D0,换U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下I/O呢。好也有一部分板子I/O坏了跑D0的啊。
修到过不少的,技嘉的居多

网友:
先刷下BIOS吧,南北桥故障也会这样,还有CPU座子都会。D0就表示BIOS程序检测出错,软启动过程就是BIOS自检到POST自检过程,所以这几个点出问题都可能跑DO

网友:
D0是U没过··换U试不行 看看各个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