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0-06-29):
   一张715G2824 电源高压一体板,不上驱动板电压正常5v,接上驱动板电压被拉低到2v,而且灯管有轻微的一闪一闪的。(驱动板是好的,换其它电源一体板工作正常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输出的5V电压稳不稳定,有没有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如果有一定波动的话,就把5V输出的滤波电容换掉再试下

网友:
高压板上的推动管测一下可能短路了。

网友:
把电源高压一体板 里面的电解电容 和升压IC     升压变压器 一个一个的换掉 这些元件要是短路了都会拉低了供电的  还有看看开关场效应管 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容换一下,再就是高压板可能有短路

网友:
是MOS管穿了,FDS8958A 短路了。手头没这个,发货中,希望换上去能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