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C-C7故障为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29):
此主板有个通病。。。烧CPU供电是键盘接口边上的一个管子。。。物别爱烧,,

有时候只烧一个,有时候烧一组。。

这两天发现两块这样的板子换了管子后客户拿走后第二天又拿回来
又是那个管烧。我以换了个管子。。自己从测了一会半个小时左右。
于是我把全部都换测试一会还是烧。。。换了个主IC:L6713A。

这下子不烧了。。。交给客户。

可是头通的是第二天客户拿来说不能装系统。。

我测呀!那里都正常。CPU。内存。南北桥供电。。。时钟都换了。。。。找不到问题,,测IDE的数据线正常。。。。
换了好多种装系统的方法。G呀。。。安装盘安装。。不行。。。U盘安装。。也不行。。。

哎。搞不好。。。。
判断为南桥故障。想让客户拿走。。。。
老板和客户说了后。。客户说两张板想办法给我合一张出来。。。。
想想应该问题不大。。

哎。。。这板子修的时间长了都不想看了。。

今天拿出来再看了一下,,,修了修看一看还是装不进系统。。。

想换原来换的主IC换下来。。。不修了。。。。

接下来。。开心了。。。。换了一个旧的主IC重新点了一下板子装了下系统。。。

过了。。可以装了。。

可能是主IC的问题。。。换的新的主IC都不行。换了个旧的好了。。。哎。。!!!

可是我原来测电呀!什么都正常1。39V。。。不晓的为什么原来就装不进系统。。

网友:
可能焊接存在问题,或者IC质量问题

网友:
IC存在功能性不良。。哈哈。

网友:
还有板子要认新旧原件的说法啊

网友:
这 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
兄弟....用波波打打吧....测完电压就打波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用表测CPU供电正常  不一定就是真的正常  如果有那一相波形不对的话  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所以修PWM电路的时候最好还是用示波器

网友:
挺奇怪的故障

网友:
没有示波器呀!等生意好点再搞个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