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U-VM800 故障

楼主(2010-06-29):
手上有2块故障一样的问题,CPU 内存都没供电,没复位。貌似通病,有很多这样的费板。不知道基地那位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求助...
cpu
通病

网友:
先修复内存供电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url请问9916H管是什么管呀 MOS管吗 拆开来测怎么反向有1千多鸥的阻值呀 测了另外一块板也一样 这正常不

网友:
不一定是场管坏芯片也有可能坏的,先到基础区学习一下再慢慢修要不然本来能修好的都被你搞坏了。

网友:
N沟道低功率MOS管,可以用15N03代换
这种测试过程到维修基础版块就可以看得到,楼主你还是先看基础贴吧

网友:
MOS管有2.5V电压 但用假负载测内存槽电压只有0.6V 内存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没有供电,哪来的复位呢

网友:
修好内存供电后面电供电就自己出来了

网友:
这主板好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LZ还是先到新手区去打下基础吧。。。不然修起板子来是很困难的

网友:
恩 有空会多到新手区学习学习 还是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