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提示 c1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29):
今天接到个板子,开机不显示,刚开始没用诊断卡,测的北桥附近几个电容没电压,因为他是集显,我就加焊了下北桥,可是加焊完以后用诊断卡一测提示不过内存,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内存供电多少?

网友:
好像有3.3v的,还有小一点的就是0点几的,还有的脚就没有,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内存工作条件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时钟在内存阻值卡上面测   都没问题的话就打内存数据线的值

网友:
现在接到板子就加焊北桥吗,都怎吗加焊,用热风枪猛吹吗?

网友:
BGA设备加旱呀,你先测试下内存电压正不正常,一代的2.5V和1.25V,二代的1.8V和0.9V,先测下主板上其他电压都正常不正常 ,都正常 的话可能是主板BIOS程系出问题了,刷下BIOS看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