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笔记本 Satellite A50 CPU假负载复位接地了?

楼主(2010-06-29):
东芝 笔记本 Satellite A50  CPU假负载复位接地了?  但能开机和关机 没有显示,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你找到那根线把它断了测两边,连接那边知路就是那边坏了。

网友:
不明你的意思,我是讲CPU假负载上的复查位点和地线短路了

网友:
复位接地很少见,要确定你用了正确型号的假负载

网友:
如假负载正确的话,取下桥就知道了

网友:
双核的本子假负载不一定准吧,没用过那个。不敢乱说,稳压电源电流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