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LCD和LED+液晶电视的区别!!

楼主(2010-06-29):
液晶LCD和LED+液晶电视,他们的构造是不是一样的啊 ,那个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啊??

网友:
其实LED灯泡不容易坏,也不容易老化,也没有高压板,应该更容易

网友:
他们是采用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维修思路,应该LED更好修吧

网友:
相对来说液晶电视要复杂点,LED的估计要简单点

网友:
led电路图比较少,也有升压电路,电压不高19v吧!好像,我感觉其实就是功耗降低点,其他么看个人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