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T43风扇接口背面的电容C116烧糊了,板层烧掉 ...
高手帮忙:T43风扇接口背面的电容C116烧糊了,板层烧掉了点,有断线

楼主(2010-06-29):
IBM T43的风扇接口背面电容C116烧糊了,板层烧掉了,电容下面板层有断线,可以看到两条,原来待机为0.13 ,拆了烧糊的电容变为0.07,待机还是高,旁边的MOS管阻值为35 ,MOS管直接通的南桥后面的电容阻值为45 怀疑南桥短路。可断线让我为难,请高手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X300显卡背面的电容阴值有6的,不正常吧

网友:
正常的.6欧

网友:
那南桥是短的吧,小的就100多,一般南桥背面的电容400 ,500的阻值是正常

网友:
短线害怕吗,不是有点位呀!

网友:
先把烧烂的地方,慢慢弄干净,看看夹层有没有烧糊了,要有就掏一点
阻值偏了很多!~!11

网友:
线连上了,板层里面断了 两根,连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