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苏州的朋友吗?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换个北桥?

楼主(2010-06-29):
我哥们的惠普V3808TU 挂了,开机30秒,北桥热上升到可以把手烫出泡,估计坏了,有没有苏州的朋友可以帮助我换个intel 965包含集显的NB?因为我没有BGA焊台,感激,当然钱照样给。
惠普
Intel

网友:
不是换个一般的元件的费用,,,是BGA 因为本身这个设备贵,所以要回成本,因此做BGA的价格就高,,

网友:
我确定,因为原来是开机的,只不过进系统就重启,后来1.5的MOS被我搞烧坏了,换上去以后板桥突然很热,以前不热的,会有别的问题导致板桥很热?我确定热的离谱

网友:
哈哈,估计换成p沟道的了。

网友:
但是我換過的電壓是対的哦,不會換錯的

网友:
我们在苏州的,在领华数码港!

网友:
缺点压也会发烫的。楼主还是仔细的确定一下吧。不然可能白费工夫。

网友:
不会修,就别乱修啊。。。。交给专业人员去修吧,你越修,麻烦越大。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原先能亮机呀,老大,很可能是少供电引起的.

网友:
桥的问题需要重做就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