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多功能编程器怎样写DDR2内存的SPD

楼主(2010-06-29):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用多功能编程器怎样写DDR2内存的SPD,好像在编程器的软件上根本就找不到DDR2的型号,只有DDR1的,那位大侠正在用这种编程器的或会用的教一下小弟我好吗?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多功能编程器呢?按道理说能编一代的就可以编二代啊!用的是一样的芯片啊

网友:
用的是L90多功能编程器,DDR一代的可以编写啊,二代的芯片好像跟一代的芯片不一样啊!

网友:
SPD 全是24C02啊,一代二带全是一样啊

网友:
那为什么二代的我写不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