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东芝A100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0-06-29):
东芝A100进系统就掉电,进CMOS或在DOS下或光驱启动都不掉电。

网友:
东芝本子爱出这种毛病,做过显卡,没好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现在用光驱启动也掉电,只要不从硬盘或光驱启动它就不掉电,请修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网友:
  能排除软件和散热的问题吗

网友:
CPU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重做个系统看下!可能系统有问题

网友:
还是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换个硬盘,可能是电流的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