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本子的屏改装成显示器?

楼主(2010-06-29):
谁用本子的屏改装成液晶显示器?改造成功的,大家说说是怎么改的。

网友:
现在简单了,找个卖驱动板 的,告诉他你的屏型号,接口类型,他就会帮你把驱动写进驱动板,你拿回来装上就可以用了 我用了个IBM600的屏和壳,改成个电视看,效果还可以(用数字电视的情况下,用自带的高频头接收信号不行,太花了)

网友:
只要知道屏的型号 买现成的 套件就可以  太简单了

网友:
接数据电视是可以的,但用其上的高频头直接接收无线信号不行,雪花太多,增益不够

网友:
拿屏去配个驱动板和高压板,程序别人会帮你刷好的,一起配我是花了75元(驱动板一个 高压条一个 信号线一条,面板开头一个还有就是各板之间的联接线),不过没有外壳,就光着放在桌子上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
台简单了吧,买块驱动板,定义好平快,直接搞定

网友:
学习了   我啥时候也这样整一个!

网友:
  这些基地都有卖的

网友:
有没有自己搞定的,有高压板,把屏线接口改成普通接口?

网友:
太好了还可以改啊gaoxing

网友:
早两年我们都用笔记本屏改显示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