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插显卡不跑码

楼主(2010-06-29):
华硕主板P5PL2不插内存跑A808报警插上内存不插显卡跑9998,插显卡不跑码,显卡是PCIE绝对好的、北桥已经加焊过了,BIOSB也刷过了,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回事?

网友:
AGP A7 复位  b7 时钟 A64 核心供电检测下
PCI-E A11复位 A13 a14 分别是时钟 B5 B6 系统管理总线看正不正常

网友:
换其它的看看,有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
应该还与桥有关

网友:
LZ还是先换张显卡看下,像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不,然后看看给显卡12V供电的保险有没有问题,
我有次遇见华硕P4P800-X的板子上MX440能亮但是上9550就亮不了,保险坏了,换了OK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多想,直接去测试显卡槽各个测试点,然后就是北桥了

网友:
跑的这个代码应该和插不插显卡没有关系 主板各个供电都正常吗 复位也有的话 别怕麻烦 打打AD线吧

网友:
显卡换了几张都是一样的,AD线正常,PCI复位,拉不低

网友:
的问题,拆下主板观察了一会儿主板没有明显的烧痕。通电主板没有跑代码。测得PCI     A15角有3.3V点复位有拉低

网友:
不插显卡代码能完全跑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9998好像不是跑完吧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打下PCI-E槽旁边那32个电容的阻值,正常的话阻值都一样,不正常就杀桥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恩,打北桥16对耦合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