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卡住然后闪烁,强制重启后恢复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29):
电脑用着用着屏幕突然卡住不动,鼠标和键盘也没有用,就像死机一样,接着开始闪烁,是拼命地闪那一种,强制重启后恢复正常,出现很多次了,我有重新拔插显卡,就是还没有用橡皮擦。

电脑桌面经常闪,出现这样的图案是怎么回事?                                  闪的时间很短,像眨眼,换一张壁纸就没有了,不过过一段又会出现

网友:
先解决软件有没问题再搞硬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排除是显卡还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显卡没有问题;我换了两张显卡试过;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什么显示器?CRT LCD?问题描述不清楚,不便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