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X31自动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0-06-29):
机器是进水机  而且是二修
南桥被换过,北桥被加焊过,H8被换过,机器补了几条线
插电自动触发,电流跑到0.6,插诊断卡不跑码!
自动触发之后,可以手动关机,但是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
我决定从简单的故障下手,就是自动触发,毕竟跟触发有关系的芯片和信号比较少,很有可能将自动触发修好之后就能正常跑码!
量开机键的电压,发现开机键电压插电瞬间有3.3V,然后掉到0.8V,接着就自动触发了!开机键电压偏低导致的自动触发还是很常见的。先从开机键相关电路开始排查,我发现相关联的元器件,二极管D6,与开机键的线路因为进水断线了,但是被上家补了一条线,因为开机键现在电压偏低,于是我断开了这条飞线!开机键的电压还是偏低,看来与D6这路电路没有关系,因为电压偏低类似于短路维修,于是我没有将这条线接回去。(后来我忘记将这条线接回去了,但是却帮了我不小的忙!)
开机键直接与电阻R111的第一脚相连,测量R111上电压时发现R1112脚电压为0V,这是不正常的,取掉了相连的电容C598后,故障依旧,量测R114没有损坏,剩下的就是PMH4自身将电压给拉低了。我将R114PMH4的线路割断,R114上的电压不再被拉低,证明确实是PMH4将电压给拉低了!(在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将线路割断之后,忘记将线路补回去!)一个一个的测量PMH4的工作条件,供电,初始时钟,(我没有找到PMH4的初始复位),MPWRG3.3V高电平),-EXTPWRG(低电平),-EXTPWR_PMH(低电平),ICH_SLP_S3(3.3V高电平)这几个信号电压状态均正常!
在量测到工作条件均正常之后,我认为是PMH4自身将32脚的电压拉低,于是我更换了一个PMH4,但是故障依旧!我觉得PMH4自身更换过之后,工作条件也正常,很有可能是PMH4相连IC短路,使PMH4工作不正常!
上基地逛了几下,搜索了一些自动触发的案例,不过没有找到适合我的思路。
回头重新修板,我决定从另一个方向入手,就是不跑码!
电流上到0.6A,主要供电应该都正常了。我量测了一下主板各个大电感上的电压,均正常,PCI复位有3.3V,但是LAD数据线上没有波形。量测CPU复位只有0.3V,不正常!CPU复位不正常应该是南北桥的原因,因为PCI复位正常,所以我先将故障点锁定在北桥!量测北桥的工作条件,发现1R5B只有0.6V,一下子就找到了突破点!追线查到时1R5M的控制信号断线!D943脚与R8221脚断线了,导致1R5M不正常!处理了这个断线之后,1R5M恢复了正常,待机电流0.02,不会自动触发了。手动触发,外接显示!

本来准备装机了,但是突然想起了我割断了开机线路到PMH4的一条断线没有补回去,而且断开了开机线路到D6的飞线,也就是断开了一路PMH参与触发的电路,还断开了一路H8参与触发的电路,竟然还可以正常使用!我这个人喜欢追根究底,于是我将断开的开机键到D6的线补了回去,再次开机惊奇的发现竟然不触发了,于是我再次断开了这条连线,再次触发正常显示,不过我发现关不了机,这可不行啊!
再次将连线焊回去,机器不触发了,量测了一下各工作条件正常,按开机键H8能发出正常的-PWRSW_H8(高低高跳变)到南桥,但是机器没有任何的反应。看样子似乎是H8正常而南桥不正常,而这两个都被上家更换过。因为断开开机线路到D6,也就是H8的线路,机器能正常开机,我觉得H8损坏的几率比较大,于是我更换了一个H8,故障修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能测量到底是H8哪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但是断开D6到开机键的线路可以触发,是不是代表如果以后修不触发,断开这个连线后可以触发就可以判断H8损坏,比较有意思,我将这个坏的H8留了下来,以后有时间再研究!
至于R114PMH4的线路,断开之后使用仍然正常,不过我还是将线补回去了!
至此整机修复!
总结一下:T4的机器经常碰到待机没有1.5V而导致待机偏大南桥发烫,X3系列的机器待机没有1.5V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会自动给触发这个故障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希望能对下次大家处理类似故障提供给一点思路。
至于PMH4H8的两路触发相关信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断开研究!

网友:
虽然很详细   但是不完整   到最后也没有看懂你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点评):
D94的3脚与R822的1脚断线了,H8挂了,

网友:
其实只是简单的待机电压不正常   只不过故障现象比较奇怪。。

网友:
高手一个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