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一台R52集显的机子,开机用一个小时左右就掉,拔掉电源后重开就一样能进系统,不拔是开不了机,南桥换过,各个电压量过正常,东芝IC也换过,温控也换过。谁有什么思路指教一下,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不关闭电源不能开机的故障 一般是有软击穿 这种故障不好修

网友:
这机麻烦就是麻烦在用一个小时就掉电,换了东西后要试很久,才知道行不行,没查到真正问题,

网友:
不拔不开机, 就看看这时的信号都有哪些不正常的,SHUTDOWN,之类的

网友:
不拔电源头时,所有的电压都关闭了,就只有东芝IC的3V

网友:
我开始认为是温控电路出问题,把CPU后面的温控芯片和南桥边的温控IC都换了

网友:
这种故障只有在故障出现的时候,查关键信号
如SHOUDOWN等新号,
对照图纸
凡是能引起保护电路动作的信号,一个一个的查
就是最后修不好,也能对这个系列的本本保护电路的信号有一个加深了解

网友:
在线等啊,搞了好久了,谁指点一下

网友:
也可以先查一下
掉电以后,板子上那些电压还在?那些电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