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00代码,南桥高温

楼主(2010-06-29):
各位老师,我今天修了一块845的板开机跑00代码南桥烫手不过供电正常是有1080输入5V输出3.3V。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高温

网友:
你看一下,主板有无明显的短路。如果没有的话,把那靠AGP插槽的N 沟道场管换一下看看。

网友:
把网卡拿掉,试下不行那估计就是桥的可能性大一点了

网友:
打USB数据线对地值如果变小就是南桥坏,没变小就测AGP A面倒数第三脚的1.5V供电正常不,这个电压没有南桥也会了烫。

网友:
测一下北桥的主供电是否正常!再判断南桥是否损坏!

网友:
1、如果是没有触发上电之前BS就发热异常,SB挂掉的可能性大;
2、如果是触发后SB过热,99%是AGP的1.5V供电管坏了,就是2#说的情况了。

网友:
天天在坛子里逛也可以学到能理解的东西。真好。

网友:
网卡,或者是3。3V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待机状态南桥烫手,南桥挂。

网友:
以前是做电脑维护的,向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叫顾客换扳。现在在做扳维修了,也准备自己修了,呵呵,不知道LZ有没有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