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开机要几秒由暗到白

楼主(2010-06-29):
如题,感觉由暗到白这个过程比一般显示器慢的多。而且菜单乱码,灯管亮度能调暗,但桌面图标还是高亮。不知是不是驱动板问题。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一个问题是驱动板,另一个是高压条的问题了

网友:
你说菜单乱码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重刷一下MCU吧

网友:
看看你是用的 什么型号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