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一热无法开机

楼主(2010-06-29):
请问大哥们,小弟有一台DELL D600的机,只要一热后就不能开机了,对主板放电也不行,只有把主板拆下来,在装上去又可以,只要不关机就没事,一热后关机就在怎么也开不了,请高手们给小弟指点一下思路?谢谢!对南桥已经加焊过了!
主板
DELL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如果不是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也估计是哪些一热后,电路就短路了,但希望高手些给个分析思路吧,这种问题对高手是小菜一碟

网友:
D600 的通病是显卡 我认为是热引起的显卡虚汗 可以加焊下显卡 试试 ,楼上说的电容热了照成漏电不是没有道理 , 如果只有温度高了漏电那几只能在主要供电部分在机器热的时候挨个测了

网友:
机器只要不关,用一天都没事,但如果是显卡虚焊,一热后至少有花屏,或显示不正常吧,这种问题都没有

网友:
在不开机的时候检查开机条件 ec的工作条件 如果是能上电的 还有检查各项供电

网友:
那就一直开机直到故障明显哈

网友:
还不会修笔记本,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use spay 0C test component

网友:
不关机,整机稳定测试都OK,不关机的话,不知道要用到何年何月才出问题,呵呵。。。看来只有放在冰箱用算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测了各电压均正常,接地阻值也OK,加焊了南桥,冷开机每次都行,但热了还是不行,结果对显卡芯片加焊了,一不小心加成花焊,结果又在加焊了一次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