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已经修好,有点问题还没有想通,高手解释下

楼主(2010-06-29):
今天有个朋友的AOC 176S显示器坏了,不通电,让我帮忙看看,打开后发现T2A保险烧掉,KBP206G短路,因为手头没有这种桥,所以在电源上拆了一个800V 4A的桥代换,T2A用灯泡测试,发现灯泡还是亮的,就准备放弃了,毕竟不懂显示器电路,灯泡也没有拆,放了一个小时后,朋友来了准备告诉他还有短路的,可是通电发现灯泡不亮了,显示器绿灯也亮了,后来用保险管换下灯泡后显示器正常,为什么会这样啊,难道要放电?

网友:
很些机器坏了,放上几天后就自己好。

网友:
未来显示器 具备自我修复功能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电路中的PWM的VCC脚相连的电容,有可能漏电了。或更换三百V大电容,检查按键还有信号板

网友:
感觉你的灯泡接的不对   是接保险两侧吗

网友:
肯定是接在保险管的2个焊点上啊

网友:
估计可能是4楼说的主电容漏电,客人说以前有漏电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