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代换

楼主(2010-06-29):
PHD69N03 坏了可以有什么型号的MOS代换? 急~~~~~

网友:
请问你那个MOS管是管说明用的啊 是不是转换电压的

网友A:
那要看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电路上的,一般的N沟道的用N沟道的代换,P沟道的用P沟道的代换一般的就可以了,还要注意是不是双MOS管

网友:
主板上N沟道的场管都可以用09N03 06N03代换或者从CPU供电拆下来的都可能代其它供电上的场管(在主板上)。

网友B:
MOS管PHD69N03 是给主板CPU供电用的上端管怎么可以用别的代换吗

网友:
可以,用别的主板CPU供电 上管

网友:
什么电路上的,一般的N沟道的用N沟道的代换,P沟道的用P沟道的代换,如果是电脑主板用一般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