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10-06-29):
今天一客户拿来了一块775针的精英主板,来时,不通电。后发现5V转3.3V的稳压管发汤。去了网卡之后通电了,高兴。。想不到上U后发现不跑码。主板没有复位,。后发现5V转3.3V 的管有问题。3.3V变成了1点多V。。是不是南桥也坏了啦。。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先量一下其他供电有没正常,还有没元件了烫,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三端稳压管中间脚的对地值看一下值是多少  然后再打USB数据线的值看看

网友:
估计南桥短路的多

网友:
谢谢,各方面的供电我都量过了,都正常。。。

网友:
5V经过稳压管后输出3.3V给几个地方供电,网卡,声卡,PCI,南桥,哪一个出问题都都可能拉低3.3V,且管子会烫的。所以还要继续检测判断

网友:
网卡拆了 1117 还烫手的话 南桥也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