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7A键盘几个键不能用,键盘是好的

楼主(2010-06-29):
本子进水,腐蚀掉了几个元件, 没待机,不加电。 用无水酒精清理电源口附近腐蚀的电路板,并更换了可能有问题的元件,最后加电了,可以点亮,发现系统没了,进WINPE发现几个键不能用。  键盘确定是好的, 数字键5,6还有功能键F1, F2 等几个键不能用,后来跑线路,键盘接口的引脚全跑在键盘芯片KB上,只有引脚的第9脚到键盘的第58脚断路。   从键盘接口第9脚飞线到键盘芯片58脚, 开机后, 5,6键还有F1,F2都能用了, 以为好了, 谁知道又出现了新问题, 数字键2,3串键了, 就是按2或者3都打出23,  按W或者E都会出现两个字母WE, 按S或者D都会出现两个字母SD。  仔细检查下, 飞线并没有短路什么的, 飞线去掉还是原来的故障。  这下有些没辙了, 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如何确定键盘是好的?  像现在这样连键的话倒很像是键盘坏了,建议先拿新键盘测试一下  然后再查相对应的线路,I/O损坏和线路之间有短路也会的导致连键,还有键盘接口槽有腐蚀  可以通过打对地阻抗和相邻数据线阻抗来检测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吧

网友:
换键盘试过了, 情况一样。   阻值也打过了,全都一样。

网友:
在待机时候键盘上面与io相连的引脚很多都是被3.3拉起来的

网友:
带程序的I/O,可能更换错了。要在同型号料板上拆换I/O,我碰到过换错了I/O,键盘字符不对的现象。

网友:
看下你的键盘连线有没有滤波电容,全取掉,这个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前修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EC进水了不!可能EC也有问题哦

网友:
侧一下键盘各脚电压

网友:
键盘芯片引脚都没进水, 键盘接口引脚直接接入键盘芯片, 中间没有电容电阻什么的。

网友:
EC的问题比较大一些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把EC附近几个有些变色的小电容换了换, 居然好了!   试机到现在,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