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南桥虚焊

楼主(2010-06-29):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联想的台式机。据客户说机子是在他正用着的时候突然花屏了。他关了重启就起不起来了。经检查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拆下主板观察了一会儿主板没有明显的烧痕。通电主板没有跑代码。测得PCI     A15角有3.3V点复位有拉低。于是用万能表初略的打了一下各个场管的阻值,当打到给北桥供电的场管的时候阻值不对了。于是将该管子拆下测量是好的。又沿着管子的G级跑线路发现和一个型号为RT9218的IC连在一起。对地打各脚的阻值也不正常,找个换上去还是一样不跑代码,郁闷了。在哪里坐着想了想这个会不会是北桥虚焊造成的这些管子的阻值不正常呢?于是我通电的同时用手压北桥听见内存报警了。接下来的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办。焊好后试机子没有问题收了客户80元让客户抱起走了

网友:
有修好一块主板, 有时候加焊完,用不了几天又不行了,最好重新做桥

网友:
楼主标题上说是南桥虚焊,而贴子内容实写北桥虚焊,不知是何用意?

网友:
LZ牛人啊,南桥虚做北桥,呵呵。

网友:
北桥虚焊的问题,拆下主板观察了一会儿主板没有明显的烧痕。通电主板没有跑代码。测得PCI     A15角有3.3V点复位有拉低

网友:
失误了。把北桥说成南桥了

网友:
呵呵,不过楼主分享的不错,在学习经验的同时,也让大家一起来找茬。

网友:
你修板的时候可不要这样   该换IO你可不要去换网卡啊 !

网友:
还真以为是北桥的问题哦

网友:
牛头不搭马嘴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奸商 挂羊头卖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