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电源

楼主(2010-06-29):
   明基修显卡的机器。。。。
  都是老问题咯
加焊显卡修复
客户催得急
所以在撕铝箔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小块在显卡边上
所以客户回去后说会死机。
后来就开不到机咯
拿掉这个以后就开始往回装
结果我把电流调到18.5v却怎么都是开机亮屏几秒钟就掉电
我郁闷
以为还有短路
  搞一个上午
一个一个排查
都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突然用表笔测主板输入那个地方的电压
开机之前是18.5
可是开机亮的时候突然就变17.0了
我汗
试着把电压调高点
吼吼
不掉咯
我晕哦

原来闹半天是这个简单的问题
害我搞i这个就

不晓得这个算不算经验
发上来大家交流哈

网友:
呵,我遇到过一台SONY C22的机器,17V可以开机,但是听到吱吱吱的声音,调到19V就OK了,害我重新拆装一遍机器

网友:
也算是了,电源电压得选对了

网友:
电源如果会说话  会说 可恶的:“维修员”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尤其尴尬

网友:
维修电源上的电压表显示应该是实时显示的吧?除非是显示跟实际有误差,新买来的时候自己就会要用表校准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js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偶不会校准啊

网友:
很有经验啊,以后就知道先看看电源了

网友:
我就没长记性,都遇到好几次了,不光是楼主说的那样,即使变频电源的电压对了,也会出现掉电的显现。。。。。

网友:
新手容易犯的错误,都经历过

网友:
我真的是遇得到
今天又遇到个宏碁的
要21v。。。开机后才不掉
真的想把它砸了

网友:
我用OEM的电源把自已的索尼 VGN-SR13B的主板烧了,烧的很恼火
晚上用了正常关机,没有拨掉电源,结果第二天早上闻到烟味了‘’‘’‘’杯具了!我哭啊,连电路板都烧了‘’‘

网友:
在BIOS 调电压? 那个 机之前是18.5
可是开机亮的时候突然就变17.0了
怎么调?  电源 没得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