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修了一台V3000独桥的机器

楼主(2010-06-29):
接了一台V3000独桥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电流可上到0.7后就慢慢的住上走。

首先加焊一下独桥,未见改善。

更换一块CPU,机器跑到亮机了,但是在跑测试的时候,屏屏出现了类似地震云的图案,就没有反映了。

订全新MCP67独桥回来,订之前就有同行讲过,这款机器换桥都没有成功,而且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不成功。

做全新桥上去,无论是原CPU还是我之后换的一块CPU,均不能跑码,再上一块CPU,电流有明显的跳变,能上到1.6A,但是仍然不亮机,怀疑没有做好,重新加焊一下,状况仍然一样。

取下做上去的新桥,观察焊盘上的焊点,均有良好的接触,说明不是焊接的问题。重新将之前的桥用有铅植珠,BGA上去之后,前两块CPU均不跑码,上另外一块CPU正常亮机。跑测试通过。

郁闷得不行,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释,我想应该有很多人碰到了V3000独桥这样的怪问题,不知道有谁能够对这样的问题作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看了一下桥的序列号,我订回来的是0812,原机上的是0814

是否还有其他的玄机,请明白之人指点下大家

网友:
我是没有做成功过,不过没有测试直接加焊行不行。

网友:
其实就是北桥脱焊的问题,楼主先换CPU,后做北桥,再换新桥。这一系列的动作迷惑了自己。还有就是换“新”桥片的问题。新桥并不好做,一是货的质量问题,二是上BGA过程中难保出意外。这种机器我也遇到过,不过只是加焊一下就好了。一般保一个月还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