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2L不触发

楼主(2010-06-29):
           E42L不触发:

                                     1.此机器待机正常 0.03A   有3V    5V

                                     2.开机键上的电压有。

                                     3.南桥的RTCVCC    3VALW电压正常  晶振起振了

                                     4.EC的ECRST正常   供电正常   晶振起振了

                                     5.BIOS的脚上的电压正常  有一脚上有正常的波形
            我触发开关  EC的ON/OF#脚有跳变  但EC的PWRBTN脚    RSMRST脚没有任何变化且为低电平
            我现在不知道下一步用什么样思路去查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在此谢谢了

网友:
1、检查一下LID#
2、查EC工作条件
3、刷BIOS
4、换EC

网友:
E42 好像比较容易进水  重点检查线路上有没有可疑的腐蚀

网友:
这个你看看点火回路中pacin和acin两个信号ok了么?

网友:
请问楼上ACIN不是公共点电压的开启信号吗,都有待命电压了为什么还要查这个信号呢

网友:
回ls,在触发前,待机的b+不具备带动负载的能力,不好意思人在网吧看世界杯
图没在手边,当然你也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本人百分百同意楼上所说的更换EC芯片。之前本人修过一台一样的故障,更换EC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