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钟死机晕原来是CPU散热问题

楼主(2010-06-29):
精英915板子!半个月前拿过来是键盘鼠标不能用!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了饼哥的课才知道!键盘是由IO 控制的想想就是它的问题了
IO是W83627THF-A 到废板上拆了个换上 进系统可以用了!那个高兴嘿嘿!有那么一点得意!饼哥讲的话被我当成宝了 试验成功了就变成我的经验了
  这次拿过来说用2分钟不到就死机!心里噔得的一下不会是IO又坏了吧!拆出来全板供电都好的以为是内存原因用自己的试了一下也一样首先说一下CPU风扇会转的 查内存供电 好的 打内存旁边排阻打值都一样 又打PCI偶合电阻阻值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显卡也换成我试机用的
蒙了 。。。上线试一下所有供电时钟复位又查一边无语之下手随手摸一下板子下面CPU 呀怎么这么烫啊 风扇也转得挺好的呀怎么没效果啊!
这下心里有底了! 关机换了个青鸟的鸟巢式的我个人挺喜欢的 上机烤机结果没有那么烫了!修复了  又获得了一点点小经验!

网友:
     有的时候清理灰尘把CPU风扇给拿下来了装上去时没有装好也会引起散热问题不好容易造成死机。

网友:
恭喜楼主了
心细 手巧 脑子活络 做维修一行的 这些是必须要具备的

网友:
有次我上U时没打硅胶,老死机,害的客户再次从老远的地方过来,还被骂了一顿!

网友:
青鸟不错....便宜实用.....样子够拉风......

网友:
死机第一项就应该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发现楼主说话特别难看得懂。。。

网友:
死机,重启都是查散热,

网友:
天气太热了。

网友:
是死机还是掉电呀?

网友:
散热可能死机也可能掉电

网友:
青鸟的不行 。主板如果是PD805之类的cpu的话肯定不行 。这种风扇是专一给cpu散热的,没有考虑的mos管的散热 。时间长了 ,供电芯片会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