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宏基4310开机键盘可用,但进WINDOWS键盘不可用

楼主(2010-06-29):
一台宏基4310的机器,进过液,故障是开机掉电,有时能够进系统。拆开发现开关板有腐蚀,用酒精刷后补焊,开机正常了。但出现以下两个故障

1、键盘在DOS下可用,但进系统后不能用,一点反映都没有,包括进PE
2、进系统后重启,机器点不亮,必须重新插拨电源后才行。

先卖个关子,大家分析一下问题会在哪里

既然有几位朋友猜过了,就公布本台机器的处理情况

网上下载此款机器的BIOS,进系统后运行BIOS刷新程序,刷完OK,之前的两个故障全部解决

网友:
南桥晶振?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只能就事论事了!  猜谜我不在行 但根据你的这点描述  我估计 可能会是快捷键短路导致的

网友:
到官网下一个显卡驱动试试,之前遇到HP  CQ45的机器也是这个故障,在DOS里面和BIOS里面都可以使用,在PE和进系统就用不了啦,搞了N长时间,后来下了显卡驱动装上就OK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下再不行就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明基一样的问题后来刷BIOS问题解决

网友:
明基的机器为什么这么爱坏BIOS啊??

网友:
LZ很好,谢谢把维修结果公布分享

网友:
请问在系统里面问怎样运行bios程序啊?谢谢

网友:
楼上的 有些机器有BIOS升级程序 楼主可能用的是那个吧

网友:
华硕机器也爱坏BIOS资料

网友:
进系统后重启不了? 以前接过一台华硕的,最后没修好。原来刷个BIO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