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开机报警无显示修复一例

楼主(2010-06-29):
修到一台T61独显机子,开机电流跳了两次到0.8A就停住了,并发出嘟嘟嘟的报警声,换了内存也一样,由于没有PCI-E的检测卡,凭经验判断是显卡的问题,但是这款机子的南桥、北桥和显卡、显存都是打了黑胶的。给客户报了价准备重做显卡BGA,虽然在北桥等芯片都贴了隔热胶带,但是取显卡时北桥还是爆锡了。取北桥时南桥也爆锡了!还好两个显存没爆,只好三个芯片一起干了!可能是温度高了,北桥和南桥焊盘还有几个地方掉漆了。花了一天时间把漆补好三个芯片植好球,再把三个芯片焊上去,上CPU带灯测试座测试各个信号都正常,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把CPU、内存上起开机,晕!故障还是跟原来一样的!难道是内存报警?上内存打阻卡测试阻值和电压都是正常的,把内存取了还是嘟嘟嘟的报警,检查了半天也没发现其它异常。师傅看了一下说可能是IBM的安全芯片报警,刚好有一片T61的料板,就把BIOS芯片换上去,开机试了还是一样的。再把安全芯片也换了,开机,奇迹出现了----久违的IBM画面终于出现在屏上了!装机测试OK

安全芯片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啊,另外,连续的都都都声,就应该想到安全芯片。

网友:
没碰到过不是代码卡挡8E是安全芯片吗?怎么嘟嘟响也是?还有别的机器也这样吗?

网友:
IBM 的报警声音 大家要能很清楚的辨别出来   安全芯片报错 是 4-4-4-4  就是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内存不过是1-3-3-1 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显卡不过是1长2短,这些基本的报错要是搞不清楚 修板子就跟楼主一样了 好在做桥没做坏 但想想就知道有多费劲了!

网友:
lz几句话就把那个爆桥,重植等等一笔带过。。。基本功超强

网友:
怎么不用海绵加点水隔热呢,做显卡就把南北桥放上海绵就不会爆珠了!

网友:
做桥的技术非常的娴熟啊,手上也有这样一台机器,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
6楼做法还第一次听说啊!行吗。。。。。。?!!!!

网友:
6楼的说是  加水估计不行吧

网友:
做显卡时在南北桥上放加水海绵不太好,上面放上散热器行,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海绵加水

网友:
Lz做桥不简单,想问用的是哪一款BGA

网友:
呵呵 我用的BGA是网上买的高手DIY出来的两温区“土炮”

网友:
BGA的技术相当好  我的失败了

网友:
今天我做起来一台,呵呵

网友:
先拿风枪+手术刀把胶去掉在弄巧····

网友:
LZ怎么不整个基地的BGA

网友:
1短: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系统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3短4短:显示内存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时钟错误

  4短2短1短: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主板故障的数种基本检查及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