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3e不开机

楼主(2010-06-29):
此机能触发但不开机,无显示,量各供电正常,后来买了块检测卡测出来CPU根本没跑码,原来是没主复位,检测卡复位灯长亮,时钟有,于是就查南桥复位条件,CPU供电芯片SC451和PC97551的PG都产生了,接着量MINIPCI第26脚PCIRST对地阻值触发前好几百欧姆,触发后只有10几欧姆了,电路图上看26脚直接接从南桥出来的,是不是能判断FBM南桥挂了?还有有谁在舟山开店或能修此毛病的,要是真是南桥挂了我这个业余的还真换不来,帮忙换一下,价钱照样收就好嘿嘿!就算交个朋友谢谢

网友:
1、带电状态下打阻值肯定是不可行的。
2、复位灯常亮,说明PCIRST还没有起来,如果CPU的PG信号出来了,又是FBM的桥,重点就是考虑SB了。

网友:
FBM的桥容易坏么

网友:
补充一下:CPU供电1。2V,测PCIRST触发后维持0V,PLTRST也是0V,正常应该3。3V吧

网友:
来宁波找我好了,在亚细亚2喽,这个感觉是FBM故障,看有没有BIOS波形

网友:
可以先用手压一下南桥,看一下能不能跑码。fbm的桥好像坏的不是很多。dbm的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