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9):
昨天修了台DELL 1420机器。故障现象:上电跑0。29掉电。瞬间测各大电感电压均输出正常,用同一类型CPU更换后试机,跑0。45掉电,CPU有些发烫。上内存和不上内存一样。故怀疑未过内存。上内存阻值卡果然发现问题,数据线,地址线阻值正常,但测到电压时,1。8V,0。9V供电都正常,SPD电压只有0。71V正常应该是3。3V该电压由+3。3V-ALW转换成的+3。3V-RUN直接供电。

测PQ38   D:3。3V  G:13。2V    S:0。71V    该管为N沟道MOS管。上述电压满足导通条件,但S极只有0。71V明显不对。测PQ38阻值正常未发现其有明显的短路或开路现象。S极对地打阻值也属正常范围,故怀疑PQ38性能不良所致。找一阻值差不多,脚位,极性一致的MOS管换上。试机,+3。3V-RUN转换正常,电流上跑不掉电,接屏试机显示正常。

网友:
3.3run没有应该连时钟晶振都没有,cpu更是不干活了

网友:
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的。刚好有台和这个像现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