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老机型寻求帮助

楼主(2010-06-29):
开机一条横线,拍一下会正常几分钟,加焊场集成管,还是一样的问题。
换掉场管也是不行,找高手帮找下问题在哪里??几个电压点都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下正负电压是否正常?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不稳定也可能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