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

楼主(2010-06-29):
今天接到一个V星AM2主板 CPU附近电感打了阻值48 都正常  威盛的南北桥 北桥 南桥 PCI-E 内存供电都正常 唯独上CPU的时候 CPU没有电压 后来就怀疑是不是6566出了问题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很少 所以对它很陌生 找了PDF 只测了5脚VREF没有输出电压 9脚 反馈电压刚0.1V 总感觉不太对劲 后来换了一个6566 还不行并且烧了一个4PIN连的上管 我就想知道如何测6566      在一个就是这个芯片不好焊 讲讲你们焊接它的方法 在此谢谢了

网友:
先确定37脚EN信号有无高电平,VTT1.2V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我来告诉你怎么焊这个芯片。先在芯片焊盘中间上少量的的焊宝,再把芯片对好位,再用风枪在芯片上面吹,等到底部的焊锡溶化了的时候芯片会自己对好位,等到基本对好位后,停用风枪。这时你会发现芯片周围有少许焊宝流出来。用那种小刀头的烙铁从芯片引脚边划过,芯片引脚就会很好的焊在主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用那么麻烦,850扫一遍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工作条件  VCC  VID  EN  PVCC  BOOT  这些脚电压都要有

网友:
的问题,拆下主板观察了一会儿主板没有明显的烧痕。通电主板没有跑代码。测得PCI     A15角有3.3V点复位有拉低

网友:
一般的关键脚有VID EN VCC,论坛有ISL6566的PDF。搜来看看
不过如果REF端没有电压的话,首先查查VID信号,VID正常的话,REF应该输出等于VCORE的一个电压值

网友:
这种芯片很好焊的,他就像桥一样会自动正位,放到焊盘上稍微对正下,中间的大焊盘上要上少量的锡这样有利于自动正位,风枪一吹就好了,不放心怕空焊的话可以用烙铁描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