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0A艰难修复记

楼主(2010-06-29):
机器型号: 联想F410A 板号: DAOLE2MB8E2
故障现像: 电池能开机但电源不能开机
修复过程: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F410A笔记本一台据客户说电源头不好,多活动几下电源头就能开机,有时多活动几下也不行。机器接到手后先故障还原一下《据饼哥说的如果不故障还原,呵呵可能吃大亏 去基地别的没记住,这句话我可是记的牢牢的》确实如客户说的那样,报价50 开始折机,10分钏后裸板展现在眼前,看看电流头也没有什么异样的,随手换了一个,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1看似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经测没有 3 5V 可是以前能开机呀,先用他的电池看看是不能开机,果不其然电池能开机,但电源不能开机,跟客户报价150修主板,同意后,打开电路图,找到充电电路后经查VIN没有电压, PQ56是一个P沟道MOS管,123有19V但4脚一直为19V 所以这个管子是不能导通的追4脚控制电路 4脚受控于PQ61 PQ61要想导通ACOK必须要为高电平,经测,ACOK为低电平拿掉PD19后,ACOK仍然为你电平,这说明是充电电路有问题,,看来是不好修呀,一步步的来吧,查充电IC 8724E ,这个IC的上电顺序是1脚在得到19V后 当充电IC 1脚DCIN生得到19V供电后,IC内部的线性模块开始工作,产生5。4V的线性工作电压,同时经内部的逻辑关系后产生4。096的基准后,这时ACIN 和ACOK决定后面的充放电,现在是以上几部都正常,测ACIN脚时电压由0-2V来回跳同时这个ACIN

经电阻分压后到达ACIN同时到PQ39的第三脚,据上电时序ACIN 为高时,ACOK就应该为低,,先不管了折了PQ39后,ACIN脚正常了这时电压为2。1V待机有3 5V ,开机点亮,电池和电源现在都能点亮,找了个料板换了个PQ39还是不开机看看现在已经11点多了,太晚了身边还有很多本子要修 不想再研究下去,算是此机修复了,这里有个疑问PC91是干什么用的有知道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终极修复换PQ40后OK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详细,以后修充电电路也有思路了

网友:
50元也修,,,这是笔记本呀,,笔记本一拆和一装,你不感到要价有点亏

网友:
我们这修价太乱了,没办法再加上是学生所以要的便宜

网友:
维修费用是收太低了.

网友:
恩 价格太低 但是对学生来说 还可以

网友:
150也修啊,LZ真是实诚人啊。

网友:
楼主把PDF图发个出来,我下了个不对.

网友:
50元也修,楼主的要价也太便宜了,以后都这样 ,不得饿死呀

网友:
楼主50元报的是修电源口。主板故障是150元。这个价格还过的去

网友:
我们这清一个灰还要收80呢,换口才收50,楼主那个地方的行情真的是不怎么样

网友:
山东威海,现在这的行情不好呀

网友:
不懂啊,差的太多了啊

网友(2010-12-12):
这是LE4的图纸呀